请教各位,一般手机用的speaker 和 马达 功耗是多大 允 ...

楼主(2008-08-20):
请教各位,一般手机用的speaker 和 马达 功耗是多大 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如题
马达
手机
speaker

网友A:
比较小,我用单片机的io口驱动过,估计最大在20ma左右。

网友B:
小弟最近找了一款小马达,手机上用的,量了一下基本上要30mA才有感觉
不过这马达的最大电流也就80mA
喇叭的还没有测过,最近没有条件测,回头测下看

网友C:
奇怪,我50分的帖子居然没有人回

网友D:
晕菜,把我不当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