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问题:怎么在工具栏里加入一个按钮,编译运行 ...

楼主(2008-09-19):
wince 问题:怎么在工具栏里加入一个按钮,编译运行后却看不到啊?
wince 问题:怎么在工具栏里加入一个按钮,编译运行后却看不到啊?
wince
工具栏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方法很多,例如设置可见属性、修改坐标都可以实现

网友B: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这上面有相关文章讲到,是用WIN API实现的.

网友C:
是有很的方法啊,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应该是那里没有设置到位

网友:
有可能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D(2009-03-18):
如果你在模拟器下,是看不到的.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在真机下就好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同意楼上,你实际运行下

网友F:
估计是开发环境和真机的环境有区别,有写东西不支持吧!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