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spce061CPU跑起来???

楼主:
我现在已经将spce61板连,probe,电脑接好了,Load的了一个程序,调试状态下,怎么也还是从main可以呢?不连接板的时候调试也是从main开始,我是通过PC指针开始进入程序的地址是一样的,觉的cpu是没有跑起来。要怎样cpu才能跑起来,也是从main开始吗?还是要写一段程序初始化之类的,麻烦给给一个例子,谢谢

网友:
引用楼主 zhongyuanceshi 的帖子:
我现在已经将spce61板连,probe,电脑接好了,Load的了一个程序,调试状态下,怎么也还是从main可以呢?不连接板的时候调试也是从main开始,我是通过PC指针开始进入程序的地址是一样的,觉的cpu是没有跑起来。要怎样cpu才能跑起来,也是从main开始吗?还是要写一段程序初始化之类的,麻烦给给一个例子,谢谢。

楼主,你的是单片机,把汇编启动代码包装起来了吧。当然是从main开始的啊,如果是ARM就是先汇编然后,再跳转到main函数

我想C语言老师一定教过你——在main函数开始,在main函数中结束。

你想知道CPU是否跑起来,可以弄个灯指示,或者蜂鸣器啊——这个在凌阳板子肯定有。

网友:
楼主的结贴率这么低,按照惯例,是不回答的。

网友:
谢谢,请问CPU开始运行又是怎样和代码中main连续起来,哪个先哪个后。有时是没有满意的贴,就没有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