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300如何通过AT指令进行GPRS和上网?

楼主:
SIM300给了一个可以收发短信、打电话的、拨号的软件,可是我还是拨不上号,现在打算用AT指令拨号,
请问用AT指令应该怎样拨号呢?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SIM300给的这个软件,我用这个软件接收到的短信显示全是乱码,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
多看看AT命令说明书,估计有点思路!

网友:
楼主要弄清楚到底做什么,你要是紧紧是发短信就不用拨号了,而且如果你只是想连上GPRS网络也可以用AT命令来实现,短信一般只支持字母和数字,如果想发中文需要转换成unicode码

网友:
我就是想用SIM300收发短信和打、接电话

然后还有能上GPRS,可以传图片
可是我现在还不会拨号

网友:
拨号等等都是标准的GSM协议。你随便去下载一下,或者加我,我发给你  QQ:1055958560

你说的乱码很可能是你模块本身的拨特率和软件的拨特率不一致,你换一下拨特率看看。。

网友:
引用楼主 yuexianhanshu 的帖子:
SIM300给了一个可以收发短信、打电话的、拨号的软件,可是我还是拨不上号,现在打算用AT指令拨号,
请问用AT指令应该怎样拨号呢?

建议LZ多参考AT指令的相关资料,网上很多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SIM300给的这个软件,我用这个软件接收到的短信显示全是乱码,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LZ收到的是不是PDU编码的数据,AT命令收发短信有PDU编码、TEXT文本2种模式

网友:
有没有知道啊,知道的话应一下,急用,贵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