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释下这个AT89C51实验

楼主:
实验一:P1.1端口连接发光二极管,输出低电平时亮,高电平灭;P3.2按键,松开悬空,按下接低电平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LOOP1

             ORG     0030H
MAIN:        MOV     P3,#0FFH
             SETB    IT0        ;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SETB    EX0        ;开放外部中断0
             SETB    EA         ;开放总中断
               SJMP    $

LOOP1:       CPL       P1.1
             RETI

             END

实验现象: P3.2口所接按键按一次灯变一次

---------------------------------------------------------------------------

实验二:P1.1端口连接发光二极管,输出低电平时亮,高电平灭;P3.2按键,松开悬空,按下接低电平
把实验一的程序MAIN标号一句改为:MAIN:       MOV         P3,#00H

实验现象:   发光二极管一直发亮

能否帮忙解释下这两人个实验!

网友:
试验1:当你按键没有按下时,原来P3口被置高(MAIN: MOV    P3,#0FFH ),当你按将按下以后,P3口被拉低,此时会产生一个下降沿(从高到低),而我们的外部中断也是设置成下降沿触发(SETB   IT0 ;//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这个下降沿会触发外部中断,此时就会进入LOOP1 对P1.1清零,由于P1.1接发光二极管,且低电平亮,所以按一下按键,P1.就会被清零一次,(CPL P1.1 )灯就会亮一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LOOP1
            ORG    0030H

MAIN:       MOV    P3,#0FFH     //将P3口全部赋予高电平
            SETB    IT0        ;//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SETB    EX0        ;//开放外部中断0
            SETB    EA        ;//开放总中断
              SJMP    $

LOOP1:      CPL      P1.1//对P1.1端口清零
            RETI

            END

试验2:由于P3口被赋予了低电平,按键按下以后还是低电平,没有下降沿就不能触发外部中断,不会执行LOOP1。因此P1.1没有被清零
(CPL      P1.1 ),由于P1,P2,P3口都有上拉电阻,就是当没有对端口操作时,它是处于一种上拉态,就会输出高电平,因此发光二极管会一直亮

网友:
但是按照硬件的连接方式,是在输出低电平时才亮的呀,所以我觉得实验二应当是一直不亮才对啊

网友:
注意:p口的物理结构,如果不先写FF的话,输出其实永远为低

网友:
51单片机复位后P口是高电平吧?

网友:
是的 复位以后是高电平

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硬件,我第一次说的那个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LOOP1:   CPL   P1.1//对P1.1端口清零"
CPL是取反吧?

网友:
我给大家特别推荐的两款产品,非常棒!!!

1. c8051f 单片机(c2 ,jtag)和at89s5x单片机(isp)二合一串口编程下载线,支持3伏(c8051f 单片机),5伏(at89s5x单片机)电源,
目前通过实际验证可编程下载的芯片:c8051f310、c8051f320、c8051f330D、c8051f340、c8051f350、c8051f360、c8051f410、c8051f020、c8051f120、at89s51、at89s52、at89s8253等。

2. c8051f320 usb demo 板(是目前学习和应用usb 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单片机,资料全!上手快!)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USB demo板上位机应用软件源代码(VB6 和VC6),以及usb底层驱动和驱动安装信息;USB demo板单片机固化程序的c51源代码。同样可以提供在keil下串口isd51源代码,可以硬件单步,连续运行和仿真!!!

陕西杨工c8051f单片机博客
手机 13002928013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