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的几个入门级问题,问高手解答一下,真是急死人.

楼主:
1.wince开发一般用什么开发工具,vs.net2005吗?
2.我用vs.net2005把windows程序移植到wince中,明明wince不支持的一些方法,在当做wince项目编译时(新建一个wince5.0的项目,再把源代码直接考过来),为什么不会报错?然而放在wince下运行又报错?,以前用.net开发windows程序时,不支持的函数及方法都编译不通过的啊?
3.如何调试程序呢?
4.想实现wince程序的自动下载程序,也就是说,有一些文件是定期从服务器上下载下来的,如何实现呢?
本人是wince绝对的新人,请大家帮忙了。

网友:
引用楼主 killzb 的帖子:
1.wince开发一般用什么开发工具,vs.net2005吗?
2.我用vs.net2005把windows程序移植到wince中,明明wince不支持的一些方法,在当做wince项目编译时(新建一个wince5.0的项目,再把源代码直接考过来),为什么不会报错?然而放在wince下运行又报错?,以前用.net开发windows程序时,不支持的函数及方法都编译不通过的啊?
3.如何调试程序呢?
4.想实现wince程序的自动下载程序,也就是说,有一些文件是定期从服务器上下载下来…

----------------看你的提问,你应该是开发Wince应用程序的吧,vs.net2005啊,肯定不能直接搬过来了,wince下的函数只是MFC的一个子集,很多不一样,对于详细问题,找几本书看看吧,张冬泉的书对驱动以及应用程序的开发都有介绍。实现wince程序的自动下载程序--------我记得用EVC点一个按钮就可以下载了,通过USB下的。好久不碰EVC,记不清楚那个按钮了。多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用EVC,很方便的,只要选对CDK,

网友:
是不是没有加什么库啊,在编译这端存在这样的库,所以编译不会错. 运行环境中没有,就报错啊.
还有也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什么CPU ARM还是X86 这些都很讲究的,
如果用2005一般需要机器支持.net的, 所以这些是否考虑在内.

还有很多路需要走啊

网友:
1.wince开发一般用什么开发工具,vs.net2005吗?
    现在一般都用vs.net2005,它可以支持wince5.0或6.0,你也可以用EVC4.0,装SDK也可以支持到wince5.0
2.我用vs.net2005把windows程序移植到wince中,明明wince不支持的一些方法,在当做wince项目编译时(新建一个wince5.0的项目,再把源代码直接考过来),为什么不会报错?然而放在wince下运行又报错?,以前用.net开发windows程序时,不支持的函数及方法都编译不通过的啊?
    这说明你的编译器有这个库,而你的wince5.0的平台在bsp里面没有把这个库加进去,所以平台并不支持你调用到的该库
3.如何调试程序呢?
    这个要求你在platformbuild的时候有把调试的功能做进去,如果有做进去就想vc一样,debug模式就可以调试了
4.想实现wince程序的自动下载程序,也就是说,有一些文件是定期从服务器上下载下来的,如何实现呢?
    你指的是应用程序吗?你可以通过定期用tcpip,serial或者gprs等连接方式连接服务器下载更新你要的程序

网友:
1\你要是用c#开发只能用vs2005或2008了。

c++一般用vs2005,以前的wince 4.2也可以用evc

2、不知道你怎么移植的!!!

3、安装不同的sdk,可以用模拟器也可以用设备。
看你的资源了。

4、可以用win api(wininet库,这个简单一些),也可以用socket。

网友:
1.wince开发一般用什么开发工具,vs.net2005吗?

  2005可以用,如果你要写C#就只能用2005。vc++eVC 2005均可;

2.我用vs.net2005把windows程序移植到wince中,明明wince不支持的一些方法,在当做wince项目编译时(新建一个 wince5.0的项目,再把源代码直接考过来),为什么不会报错?然而放在wince下运行又报错?,以前用.net开发windows程序时,不支持的函数及方法都编译不通过的啊?

   肯定不行了。wince可以算是精简的windows,很多函数在wince上是没有的。

3.如何调试程序呢?

  ......有硬件平台就用硬件开发板联调,没有就自己做个标准的SDK和image用模拟器调。

4.想实现wince程序的自动下载程序,也就是说,有一些文件是定期从服务器上下载下来的,如何实现呢?

  这个不太熟悉。没有做过,不过至少你要做的硬件至少支持网络连接,有服务器,有数据库。其他的问做过的高手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开发的就是wince的应用程序,我习惯了用C#进行开发在winxp下进行开发,其实我要问的就是,有没有办法让我在编译时,或者开发时就发现有些类或方法wince是不支持的?
还有我所说的自动下载指得是:有点像智能客户端那样,当发现有新版本时,自动下载新版本.用什么技术实现呢?

网友:
mark一下~

同是新人刚接触wince开发..最近要做一个PPC上的ftp客户端请求更新模块,入门学习中囧
lz是要实现从ftp服务器下载吗?

网友:
是不是FTP无所谓只要能实现自动更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