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MSCOMM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08-04-28):
VB串口MSCOMM数据转换问题
PC机与单片机通信中,要想用PC机控制单片机,比如发送一个0F0H,单片机P0口接LED显示一半亮,一半灭。但是键盘的编码应该与单片机不同,PC机上是字符,而单片机是十六进制,怎么办?我想在VB中将其转化后再发给单片机,可行吗?
十六进制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你直接转换!这种问题最好不要在问第二遍!

网友C:
直接在VB里发 16进制的 数据下去就OK 了

网友D: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E:
直接发就十进制数就可以了,或者加个&H发送十六进制.下面是我VB工程里的片断
Dim sendBuffer(7) As Byte
sendBuffer(0)=25 '十进制数
sendBuffer(0)=&h19 '十六进制数
MSComm1.Output = sendBuffer

网友F:
虽然从你的理解来看,转换后更直观一些。作为机器,它会自动将其转换成二进制的。所以你在PC端发送数据可以直接考虑发送内容为0xFF之类

网友G:
如果你要转换的子程序呢,我也有。你留个邮箱给我,我给你发一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