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下数据存储问题
zhengkuo
zhengkuo

网友A(2008-01-03):
wince下数据存储问题
刚接触wince,请高手帮忙,wince的数据(比如电话号码记录)是怎么存储的?通过mircrosoft提供的数据库组件吗?还是自己用写一个类用文件去管理的?如果是通过数据库管理,那么数据库是怎么和外部存储设备关联呢?
wince
存储
数据库
WindowCE

网友B:
pda 上的电话号码实际上是存在sim卡上的,系统是通过gsm的AT指令获取的,然后格式化后(分组排序等。。)存到本地的,具体的格式看看具体的系统了。

网友C:
存到sim卡的那部分是通过AT,但是如果是存FLASH里面的外面数据(如短消息)呢?如果自己管理的话就需要做排序查找之类的操作,所以觉得很麻烦,所以想通过数据库来做。hiproz你用wince做过pda吗?能不能给你的qq或者msn给我,我们网上聊,谢谢hiproz!

网友D:
如果存储电话薄之类的数据,
LZ可以考虑用wince自带的数据库EDB或者CEDB,这两着都能满足的,
它们的操作都有一套的API,可以参考帮助文档,
数据能存在外设中。

网友E:
我是用文件存贮的,坛子中有人说过用XML的。
电话号码和SMS都分开两部分:存在SIM卡和本地FLASH上,如何管理要看自己的计划。

网友F:
谢谢上面这些前辈的热心回复,各位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希望能更深入的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