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W里面显示的USB协议怎么跟EBOOT里面的通过USB接收处理协议对不上?

楼主:
DNW里面显示的USB协议怎么跟EBOOT里面的通过USB接收处理协议对不上?

1>DNW里面的ABOUT菜单显示的为
          2. USB Tx format: addr(4)+size(4)+data(n)+cs(2)

2>C:\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blcommon.c里面的DownloadImage( )函数里面对USB传来的NK数据的接收处理方式为

static BOOL DownloadImage (LPDWORD pdwImageStart, LPDWORD pdwImageLength, LPDWORD pdwLaunchAddr)

.......

   while (OEMReadData (sizeof (DWORD), (LPBYTE) &dwRecAddr) &&   //读地址
                   OEMReadData (sizeof (DWORD), (LPBYTE) &dwRecLen)  &&   //读数据的长度
                   OEMReadData (sizeof (DWORD), (LPBYTE) &dwRecChk))      //读校验码
            {

                // last record of .bin file uses sentinel values for address and checksum.
                if (!dwRecAddr && !dwRecChk)//2008--1--21  XQH  退出WHILE循环!!!
                {

                    break;
                }

                // map the record address (FLASH data is cached, for example)
                lpDest = OEMMapMemAddr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dwRecAddr);

               //2008--9--4   XQH   读数据块/包
                // read data block
                if (!OEMReadData (dwRecLen, lpDest))//2008--1--17  xqh  通过USB接口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到映射的地址处,也就NAND FLASH处!!!
                {

                    EdbgOutputDebugString ("****** Data record %d corrupted, ABORT!!! ******\r\n", nPkgNum);
                    HALT (BLERR_CORRUPTED_DATA);
                    return (FALSE);
                }

                if (!VerifyChecksum (dwRecLen, lpDest, dwRecChk))//2008--1--17  XQH  计算每条记录的校验码!!!

                    EdbgOutputDebugString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d, ABORT!!! ******\r\n", nPkgNum);
                    HALT (BLERR_CHECKSUM);
                    return (FALSE);
                }

                // Look for ROMHDR to compute ROM offset.  NOTE: romimage guarantees that the record containing
                // the TOC signature and pointer will always come before the record that contains the ROMHDR contents.
                //
                if (dwRecLen == sizeof(ROMHDR) && (*(LPDWORD) OEMMapMemAddr(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 ROM_SIGNATURE_OFFSET) == ROM_SIGNATURE))
                {

                    DWORD dwTempOffset = (dwRecAddr - *(LPDWORD)OEMMapMemAddr(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 ROM_SIGNATURE_OFFSET + sizeof(ULONG)));
                    ROMHDR *pROMHdr = (ROMHDR *)lpDest;

                    // Check to make sure this record really contains the ROMHDR.
                    //
                    if ((pROMHdr->physfirst ==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 dwTempOffset)) &&
                        (pROMHdr->physlast  ==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 dwTempOffset +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Length)) &&
                        (DWORD)(HIWORD(pROMHdr->dllfirst << 16) <= pROMHdr->dlllast) &&
                        (DWORD)(LOWORD(pROMHdr->dllfirst << 16) <= pROMHdr->dlllast))
                    {

                        g_dwROMOffset = dwTempOffset;
                        EdbgOutputDebugString("rom_offset=0x%x.\r\n", g_dwROMOffset);
                    }
                }

                // verify partial checksum
                OEMShowProgress (nPkgNum ++);   //2008--1--17  XQH  显示NK下载的进度!!!

                if (fIsFlash)
                {

                    OEMContinueEraseFlash ();

            }//WHILE循环!!!

//============================
那这两边不是对接不上吗?那NK是怎么通过USB传下来的?PC与ARM通过什么样的USB协议进行NK的数据通信?这个USB通信的协议格式到底是什么?
还是我没理解好,谁清楚这一块啊,指导一下啊!

网友:
up  没人知道?知道的人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
up,读懂的达人解答一下啊!

网友:
传输是 bulk 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