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硬件

楼主:
各位:
  本人想学硬件开发,不知道从何入手,本人有三年的VC++的程序开发经验!并且有七年的机械设计及其制造经验。

网友:
想转哪边的硬件设计?普通8位单片机(一般常见于工控场合),还是32位单片机(常见ARM7、ARM9体系,国内少见MIPS,还有Coldfire, PIC32之类独立体系的)?不同的领域的要求不太一样。

8位单片机资料多(可以说是泛滥),上手快,掌握快,硬件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画自己做板自己焊接,内部程序可以自己设计,还可以玩小操作系统。

32位体系资料也多,不过毕竟流行时间不长,从2000年开始算,不过才7年而已。结构比较复杂,即使ARM7也不简单。ARM7的硬件可以自己焊,但是ARM9的基本都是BGA,很难自己焊。电路图和pcb图都是可以自己设计的。

如果暂时不是紧急项目所逼,那建议你先设计个最小系统,就是CPU加串口,能跑起来就行,这样在外面在逐渐增加别的接口,你也容易有成就感。就好像你学软件,应该也是从hello, world!开始,而不是从你以后做的庞大系统开始一样。

网友:
同意上面所说的,
你会VC的话,可以先从单片机的软件入手来学,选择单片机后,可以利用软件模拟器来学习能提高一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