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Wince5.0的软件开发中使用MFC?

楼主:
请问:使用Platform Builder开发软件能用MFC 吗 ?

网友:
一般很少人用PB来做应用程序吧。当然,你一定要用它做应用,那也可以,它肯定是能用MFC的。

网友:
编译NK的时候需要添加MFC组件,否则生成的CE将不支持MFC程序.

网友:
用VS2005中的VC++.net可以做这个工作。

网友A:
用PB5或以前的版本,是不能开发MFC程序的。PB6没有用过,不清楚。

网友:
用EVC比较好,在PB下写程序比较麻烦~在EVC下写好以后再 整合到PB下这样比较快捷

网友:
别用MFC了,还是WTL比较轻量级一些了

网友:
如果你以前熟悉EVC的话,还是可以用EVC的,如果不熟悉,还是用VC.Net来做比较好,EVC还是有限制的,Mobile5.0下就不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B5或以前的版本,是不能开发MFC程序的。PB6没有用过,不清楚。

PB5不支持mfc?不会吧。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
直接用PB是不行的。
可以用PB卖出SDK,然后用EVC做开发。

网友:
vs2005 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