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Flash或EPROM当作掉电后保存数据的存储介质?

楼主:
51中的Flash性能怎么样?能不能把Flash当作掉电后保存数据的存储介质?

最近在看华邦的一款W77E58单片机的资料,里面写着内建32KB的flash EPROM。我觉得很奇怪,到底是FLASH还是EPROM?更或者是FLASH EPROM。

同事说可以用这里面的FLASH做为掉电保存,也就是说通过程序可以进行读写。关键是写。我觉得不太可能,查了很多网页也是只言片语讲不清楚。
我这样试过,心想也是坑定不行的。
如:
char code power;
power = 0x40;

这是肯定的,编译没有通过。 因为code所标识的是不可写的。

在网上说,可以通过叫EPROM协议的程序可以读写。但是还要读ID。很迷惑。

还有就是什么叫读ID?ID是什么?为什么要读它呢?我使用的是winbond w77e58,单片机

刚刚毕业,初来乍道。在学校想过往ROM里面写东西,只是觉得不可实现。希望大家能给我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规定。

flash一般都是可写的,不然程序怎么烧进去?只是未必开放接口,让程序在跑的过程中去写而已。

网友:
只是未必开放接口,让程序在跑的过程中去写而已。

能否具体一点,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谢谢了。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呵呵,c8051f单片机可以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flash存储介质,读的时候可以按字节读取,但是写的时候不是按块擦写吗?
感觉他有一个弊端,就是读写次数有限,虽然达到100亿次的也有,但是单片机的速度也很快,
当出现,读取异常频繁的时候,如一整天都在读写,flash能承受吗?

网友:
有的flash可以在程序中可以直接读写,不需要通过烧程序的方式对它进行读写

flash是按页存储的,一般需要先擦除。把flah的地址映射到RAM然后再进行读写

具体的要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
是可以用来记忆程序当次运行状态的。这次运行完掉电以后,下次运行的时候可以记录上一次的状态就像电视机一样,可以保存节目菜单一样,但是我估计你FLASH可能没读对,它是有一系列的读写时序我看芯片资料。

网友A:
程序中通过按键可以改EPROM的值不?
比如对某些参数的标定\修改?
好像说用i2c~那个协议是什么样的呀?
我也是刚毕业的~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通过按键可以改EPROM的值不?
比如对某些参数的标定\修改?
好像说用i2c~那个协议是什么样的呀?
我也是刚毕业的~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谢谢

绝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