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 51 单片机中的 .c 文件和 .h 文件 和 VC写的工程文件做成库

楼主:
问题一:
在 51单片机 中用 C 写的 .c 和.h 文件,如何做成库呢?51的编译器是 IAR

问题二:
如何把VC写的一个 C 工程文件做成库呢?

问题三:
老大只说让我把上面这两种 C 语言写的函数和文件做成库,应该是做成 lib 库呢,还是做成 dll 库呢 ?

以前从没接触过库,一点概念也没有,请各位最好能一步一步,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
vc的做成的库能在51上用吗?

网友:
VC 的就做成 DLL 就可以了, 可以供VC,C#,VB 等调用

C51的也可以地, 我记得有本书上有介绍, 因为我们平时做的,不给用户二次开发,所以不存在封库问题

你这个要封库,估计是要给客户提供代码的吧,想把关键代码封起来?

网友:
设置一下IAR和VC就可以了
1.你在IAR的工程的OPTION的asm,c/c++,link这几个地方找下,设置下就可以了,好像最后生成的库是:r51文件
2.VC里生成LIB库,跟IAR类似,在工程的SETTING里找设置,就可以生成LIB库了。

网友:
库有动态库和静态库两种,网上只有它们两的区别,可是没有讲应该怎样选择,

我应该是作成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呢?

网友:
有谁做过cc2430的,我在cc2430给的工程文件里面发现很多后缀为 .r51 库,

请问这些库怎么用呢?

网友:
哈哈,cc2430的库问题解决了
在cc2430的工程中,右击需要生成库的 .c文件,在option-> output中选择生成库
编译以后,在对应的obj文件夹里可以找到和.c同名的,但后缀为.r51的库文件
remove掉.c源文件,然后加载刚才生成的.51库,就像加载.c文件一样
这样就可以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