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不能进行写操作

楼主:
真是问题重重啊,解决完一个问题,又冒出了一个,
现在串口所接收的数据不能写到flash里去。
就算直接通过PC对flash进行写操作也不行:删除flash中的一个文件时,会提示磁盘已满对话框,关掉这个对话框才会删除掉相应的文件。往flash里复制一个文件时,直接就提示磁盘已满,关掉对话框后出现一个0K的文件。但事实上flash中还有大把的空间。

另,flash是intel的28F128j3A,操作系统是wince4.2

网友:
你需要在FLASH上挂接可写的文件系统。你现在的FLASH上面只有一个BINFS,这个是不能写的。

网友A:
yashi兄,不能写是最近才发现的事情,以前是可以写的。现在就算用以前的bin文件,flash也是不能写的。但是换了一块板子就可以写了。所以我想可能是flash本身的问题。是不是某一个误操作把flash给锁住了,需要解锁?

网友:
Intel的flash是有BLOCK LOCK-Bit的,擦写之前必须UNLOCK。

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因为你换了板子就行了,那说明驱动软件没问题的。

还是找找硬件上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yashi兄,不能写是最近才发现的事情,以前是可以写的。现在就算用以前的bin文件,flash也是不能写的。但是换了一块板子就可以写了。所以我想可能是flash本身的问题。是不是某一个误操作把flash给锁住了,需要解锁?

-----------------------好多问题。硬件

网友:
引用楼主 jerry5391 的帖子:

真是问题重重啊,解决完一个问题,又冒出了一个,
现在串口所接收的数据不能写到flash里去。
就算直接通过PC对flash进行写操作也不行:删除flash中的一个文件时,会提示磁盘已满对话框,关掉这个对话框才会删除掉相应的文件。往flash里复制一个文件时,直接就提示磁盘已满,关掉对话框后出现一个0K的文件。但事实上flash中还有大把的空间。

另,flash是intel的28F128j3A,操作系统是wince4.2

建议先做一个格式化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