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 bootloader的体系

楼主:
请教高手:
   2440 bootloader究竟是怎样运行的?总共十几个程序究竟先加载哪个?后加载哪个?我发现2440mon.c里面语句怎么不是按顺序运行的啊?

网友:
仿真,单步就知道怎么执行的了

网友:
bootloader有源代码的,可以跟踪看看

网友:
引用楼主 swaiwwb 的帖子:
请教高手:
  2440 bootloader究竟是怎样运行的?总共十几个程序究竟先加载哪个?后加载哪个?我发现2440mon.c里面语句怎么不是按顺序运行的啊?

你的bootloader是ADS写的吧,优龙的?

你用JTAG单步执行就知道怎么执行的。还有你看看我发的帖子。前端时间我看了,发了几个帖子,、
太庞大了,你要看了再问,比较好解释。

网友:
在eboot 的main.c里的main函数
void main(void)
{
    //MemoryTest_Function();

    BootloaderMain();

    // Should never get here.
    //
    SpinForever();
}
BootloaderMain();是PB提供的,源代码有两处地方
一处是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blcommon.c
另一处是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LCOMMON\blcommon.c
整个eboot的流就是由BootloaderMain()控制的,好好看看。

网友:
特价供应芯片:
〖DAVICOM〗 DM9000AEP/BEP/EP  DM9161AEP/EP  DM9102DEP  等等
〖LEADTREND〗 LD7535BL  LD7575PS LD7576  LD7552 等等
〖WINBOND〗 W25X16V  W25X20   W25X40AV  W25X80  等等
〖SAMSUNG〗 S3C44BOX01  S3C2410AL-20/26  S3C2440AL-40  等等
〖PHILIPS〗 UDA1341TS  SAA7121H  SAA7113H  SAA7131E  等等

   供应商:深圳市腾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  站:http://www.sztsic.com/
   电  话:0755-61329316,61329587
   传  真:0755-61329587
   E-MAIL:liancarol@126.com
   NSM :liancarol@live.cn  QQ:455026927
   地 址:深圳福田新亚洲电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