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高手指教,急,驱动问题!!!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2008-02-28):
高手指教,急,驱动问题!!!在线等,谢谢了!!!!
小弟,研究生嵌入式系统在读。马上接手一个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个嵌入式开发板,以前功能已做好。现在换了一个开发板上的芯片。要修改驱动。系统为linux 2.6.
小弟初次搞这个东西,不知要怎么做,如何知道需要修改哪些文件?还有如何去知道整个的驱动的框架?
高人指点了,小弟现在没有思路啊,请高人不吝赐教,麻烦了。
研究生
linux
在线
如何

网友A:
高人指教!

网友B:
换芯片好像不要改驱动吧
你的外设换了吗?

网友C:
控制键盘的芯片换了,不知我要怎么下手,如何知道要改哪几个文件,以及各文件之间的关系。
如何自己去了解整个驱动的框架是怎么样的?
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D:
驱动框架参考Linux Device Driver 3rd ,键盘驱动属于字符串驱动。
键盘驱动改动不会很大,对照一下当前键盘芯片资料和旧键盘资料,然后在旧键盘驱动上改改寄存器应该就可以了,甚至可能都不用改...

网友E:
哦,谢谢了,是否可以加我,:-),msn:green__hand@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