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B Mounted 问题

楼主(2008-11-21):
EDB Mounted 问题
在PPC上,为什么我代码Mounte不成功,GetLastError = 5 (拒绝访问。 )
而别人写的软件可以Mounted成功,可以成功读出数据库。
#define DS_DEFAULT_VOL TEXT("\\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vol")
CeMountDBVol(&guidtmp, DS_DEFAULT_VOL, OPEN_EXISTING);
成功
数据库
Documents

网友A:
LZ最近在研究数据库吗?
偶从来没有用过CE下的数据库,帮顶!

网友B:
只用过CE4.2下的SQL CE

网友C:
咔咔,推一下

网友D:
用CeMountDBVol(&guidtmp, DS_DEFAULT_VOL, OPEN_ALWAYS);试试
OPEN_EXISTING得保证数据库卷存在;
OPEN_ALWAYS是存在则打开,不存在就创建.

网友E:
你怎么不仔细看我的问题

网友F:
#define DS_DEFAULT_VOL TEXT("\\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vol")
你把\\改成\试一下看。
有可能是你TEXT()中内容有问题

网友G:
刀呢,刀在哪~

网友H:
PPC的根目录下根本就没有\\Documents and Settings这个目录,当前没法访问了.
你用远程文件查看器看看PPC的目录结构吧.

网友I:
CeMountDBVol(&guidtmp, DS_DEFAULT_VOL, OPEN_EXISTING);
flag不对,应该是
CeMountDBVol(&guidtmp, DS_DEFAULT_VOL, OPEN_EXISTING|EDB_MOUNT_F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