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栏的消息问题,高难度

楼主:
    先声明我是用SDK编写程序(MFC有建议也欢迎)。
    我已经实现如下:
1、用CreateStatusWindow创建一个程序的状态栏(Status bar window)。
2、可以分割状态栏,可以向该状态栏添加文本、图标(ICON)。

    问题:如何捕捉双击状态栏上图标的消息?(注意:要能区分不同分割部分的不同图标的双击),就比如IE7.0右下角的状态栏上的“Internet”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要自己计算不同分割部分的RECT区域,用WM_MBUTTONDBLCLK的lParam参数,看点击的位置是在哪一个分割范围內!

lParam
The low-order word specifies the x-coordinate of the cursor. The coordinate is relative to the upper-left corner of the client area.
The high-order word specifies the y-coordinate of the cursor. The coordinate is relative to the upper-left corner of the client area.

xPos = GET_X_LPARAM(lParam);
yPos = GET_Y_LPARAM(lParam);

网友:
谢谢回帖,我试试,有好意见再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