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从串口终端看wince5.0的启动信息??

楼主:
如何设置从串口终端看wince5.0的启动信息??
原来的bsp上能看的,现在的没了,可能是在源码中屏蔽掉了,请问具体要改什么文件,要怎么改呢?我是新手,各位高手请教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串口出现问题了

网友:
终端没设置好吧,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
串口没问题的呀

网友A:
打开工程的enable chip buil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工程的enable chip built
这个在哪里的呢?

网友:
看看OAL目录下的debug.c中是否把调试信息给屏蔽,如果串口没坏,就应该是在这里把调试信息给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