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写程序时,不是需要烧写器?为什么我买的开发板上用串口转ISP的接口就可以直接烧写了?

楼主:
单片机烧写程序时,不是需要烧写器?为什么我买的开发板上用串口转ISP的接口就可以直接烧写了?

网友:
另外烧写和下载程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支持ISP的单片机当然就可以不要烧写器。

ISP一般就像bootloader,也就是一段程序,这段程序是单片机出厂的时候就固化在里面的。
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就运行这段程序,也就是进入ISP状态,这段程序
会利用串口跟PC通信,从串口把用户的代码下载下来,并烧写到单片机的程序空间里面。

用编程器烧写和用ISP下载程序从实现原理看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
把用户程序写到单片机的程序空间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ISP的单片机当然就可以不要烧写器。

ISP一般就像bootloader,也就是一段程序,这段程序是单片机出厂的时候就固化在里面的。
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就运行这段程序,也就是进入ISP状态,这段程序
会利用串口跟PC通信,从串口把用户的代码下载下来,并烧写到单片机的程序空间里面。

用编程器烧写和用ISP下载程序从实现原理看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
把用户程序写到单片机的程…

解惑了!

网友:
80s51 支持ISP  80c51不支持,就需要烧写器了

网友:
刚开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单片机没有编程器,原来ISP给取代了

网友:
大家可以到我的博客看看

我给大家特别推荐的两款产品,非常棒!!!
1. c8051f 单片机(c2 ,jtag)和at89s5x单片机(isp)二合一串口编程下载线,支持3伏(c8051f 单片机),5伏(at89s5x单片机)电源,速度快!价格便宜,欢迎使用。
目前通过实际验证可编程下载的芯片:c8051f310、c8051f320、c8051f330D、c8051f340、c8051f350、c8051f360、c8051f410、c8051f020、c8051f120、at89s51、at89s52、at89s8253等。

2. c8051f320 usb demo 板(是目前学习和应用usb 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单片机,资料全!上手快!)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USB demo板上位机应用软件源代码(VB6 和VC6),以及usb底层驱动和驱动安装信息;USB demo板单片机固化程序的c51源代码。同样可以提供在keil下串口isd51源代码,可以硬件单步,连续运行和仿真!!!

联系电话: 13002928013  杨伟民或杨工

email: yang96381@126.com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ISP也可以编程,不过规模量产还是编程器效率高。。。

网友B:
用串口那个不应该叫ISP,而应该是IAP,IAP的话,是在mcu里面有bootloader,通过这段代码来写单片机flash的。isp不同,isp是直接写flash的。
个人觉得,烧写和下载程序应该是一样的。目的一样,只是叫法不通而已。

网友:
to ls: ISP也有用串口的,比如sst和nxp。。。

网友:
那个只是官方的叫法而已,其实质也是在出厂的时候,内置了一个模块,来支持串口编程的,实现的I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那个不应该叫ISP,而应该是IAP,IAP的话,是在mcu里面有bootloader,通过这段代码来写单片机flash的。isp不同,isp是直接写flash的。
个人觉得,烧写和下载程序应该是一样的。目的一样,只是叫法不通而已。

我也纳闷呢, 我的感觉也应该是IAP嘛

不过IAP 更灵活呵呵,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用IAP完成的

原理很简单, 就是内置了boot 而已, 上电检测某管脚状态,然后进入IAP模式。..

网友:
ISP啊。。
就是“在系统可编程”。。。
片子不拿下来,在原来的系统上,直接连上几根线,
比如那个STC的,用两根串口线就行了,就可以更新程序。。

网友:
ISP在线编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