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3c2440 camera 问题??

楼主(2008-08-19):
wince s3c2440 camera 问题??
我的摄像头分辨率是720*288的,在7寸TFT上显示(800*480),调试时发现,水平方向左右两端的图像缺失,不能完整显示,其他的正常。请问这是啥原因??高手指点,急!!!
camera
wince
分辨率
WindowCE

网友A:
你的摄像头是通过 camera接口的还是用USB的?

网友B:
使用的是camera interface接口

网友C(2009-03-02):
不知道LZ的问题怎么样了,我的为什么只能在半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