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面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下面是我的一段测试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Ports;

namespace CTest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SerialPort serialPort;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ports = SerialPort.GetPortNames();
            serialPort.PortName = "COM1";//"NullReferenceException"这里出现异常,是怎么回事啊?
            serialPort.BaudRate = 9600;
            serialPort.Open();
            byte[] data = Encoding.Unicode.GetBytes(Sendmsg.Text);
            string str = Convert.ToBase64String(data);
            serialPort.WriteLine(str);
            MessageBox.Show("数据发送成功", "系统提示");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data = Convert.FromBase64String(serialPort.ReadLine());
            ReadTextBox.Text = data.ToString();
            serialPort.Close();
            MessageBox.Show("数据接收成功!","系统提示");
        }
    }
}
设置端口的时候serialPort.PortName = "COM1";就提示NullReferenceException异常;是不是找不到端口啊?
测试平台:wince 5.0 终端机
PS:2,3线我已经用挑选连接测试没问题: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serialPort.PortName = "COM1";

应该要加“:”号。COM1----》COM1:

网友:
这个已经解决了,
是serialPort 没有实例化
private SerialPort serialPort;
改成:
private SerialPort serialPort = new SerialPort();
就好了!
还是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