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mobile 红外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27):
window mobile 红外通讯问题
我有个PDA windows mobile5.0。 想让PDA与单片机通过红外通信。
看了点wince下的红外资料,貌似是用套接字接口通信,还分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单片机部分是硬件工程师做的,他说红外通信部分就和串口一样,把应用数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发送。
但我在网上看到,貌似wince 下的红外发送有个协议栈,那样发的数据就不仅仅是应用数据了哦。
这样单片机不是收不到正确的数据了么? 单片机怎么知道如何解析wince的协议栈呢?
我的问题有4个:
1. windows mobile 下的红外通讯是不是有那么个协议栈?
2. 如果有这个协议栈,我不想用这个协议栈,直接发原始的数据可以么? 就象RS232串口发原始的应用数据那样。
3. 如果可以发原始的数据。 用哪些API,请举几个名字。
4. 还有什么建议么?
谢谢!
数据
Mobile
window
wince

网友A:
红外数据传输IRDA的确有一套自己的协议。
WINCE下因为是M$集成好的,所以不需要做什么,只要将红外串口初始化及配置好就行。
单片机必须自己集成协议栈了,不过也不复杂,主要多了很多握手、数据类型、校验之类的冗余信息。
具体还得去看一下协议定义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2009-10-29):
补充一下,希望有用:)
lz需要先确定红外对应的串口号
再createfile SetupComm SetCommState
再封装自己的数据
再writefile写串口,也可以readfile读串口
最后需要closehandle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