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读不到ID

楼主:
cpu是pxa270,Nand flash是K9F1208。
#define        NAND_BASE        0x07000000
#define        RdNFDat8()                (*(volatile U8 *)NAND_BASE)
#define        RdNFDat()                RdNFDat8()
读取Nand flash的函数:
static U32 ReadChipId(void)
{
        U32 id;

        NFChipEn();
        WrNFCmd(RdIDCMD);
        WrNFAddr(0);
    while(NFIsBusy());
        id  = RdNFDat()<<8;
        id |= RdNFDat();
        NFChipDs();

        return id;
}
最后的结果id 读出来的值是0,怎么也想不明最后读出来的值是0,向大家请教。

网友:
RdNFDat()的返回值是多少位的.如果是8位的 id  = RdNFDat() < <8; 这句是错误的

此子程序流程不存在问题.

网友: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pxa270的Nandflash是通过总线来扩展的。跟cpld有关系,但是不知道怎么弄,郁闷……

网友A:
while(NFIsBusy()); 这里要小改动一下。
仔细看NAND的时序图,在发出最后一个有效指令之后,RDY/BUSY脚并不是立即变低,而是会有个小的延迟之后再变低,然后才正常变高。

而此时如果你直接用
while(NFIsBusy());
那就会误以为已经从低变高了。

所以,在while(NFIsBusy());之前最好再while(!NFIsBusy());以捕获变低的过程,避免误读。

网友:
你的Nand Flash 初始化有误,仔细检查Nandflash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NFIsBusy()); 这里要小改动一下。
仔细看NAND的时序图,在发出最后一个有效指令之后,RDY/BUSY脚并不是立即变低,而是会有个小的延迟之后再变低,然后才正常变高。

而此时如果你直接用
while(NFIsBusy());
那就会误以为已经从低变高了。

所以,在while(NFIsBusy());之前最好再while(!NFIsBusy());以捕获变低的过程,避免误读。

---------------学习

网友:
在while(NFIsBusy());之前最好再while(!NFIsBusy());
这种用法不科学
可以这样:
for(int i=0;i<50;i++);
while(NFIsBu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