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调用dll

楼主:
在wince下怎么调用dll?
我有vc下的一个.dll,.lib,.h文件,在wince的程序里编译通过。
同时在模拟器里已经加了dll文件。但是运行的时候总是显示没有找到某个元件。
请问dll的调用和.lib一致吗?

网友:
确认该dll也是针对目标板平台编译,使用同一个SDK。
然后将.dll.lib.h都放在你程序的同目录。调用时最好使用绝对路径。

网友:
vc和evc调用dll的方法是通用的,但是,dll肯定不能通用,比如字符编码问题,建议你认真检查核对!

网友:
.lib是在编译时用到的。

.dll是在运行时需要的。dll放在设备上的exe同一目录就行。

注意dll和exe使用同一个sdk编译。

你可以调试一下你的dll。在dll的debug设置下写上你的exe的路径就行。就和调exe一样。

网友A:
dll是别人给的,是vc下编译好的.看来在wince下没法用

网友:
应该是平台不同,也就是SDK不一样,所以导致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l是别人给的,是vc下编译好的.看来在wince下没法用

you are right.

网友:
哎,我也是这个问题
在wce X86下可以编译到一个dll文件,可惜我要在2440上用,用不了。
但是在arm下编译这个dll又编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