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中,在sysgen过程中无法复制文件的问题

楼主:
在PB编译一个BSP包或是编译工程时,在sysgen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
在源文件路径(%_PUBLICROOT%common目录)中:sdk\ini\*.*;ddk\inc\*.*;oak\inc\*.*;oak\files\common\*.*这四个路径中,
没能把相关文件复制到目标路径(%_PROJECTROOT%\cesyengen目录)中:sdk\ini;ddk\inc;oak\inc;oak\files这四个路径下.

要检查那些文件,或是设置那些环境变量。

请教各位高手、达人快快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的结果一般是:
现象:
生成无法找到静态库;或者您在编译 .def 文件时收到错误,因为它无法找到 Deffile.inc。
解决方法:
不要将文件复制到生成实用工具正在搜索的位置。相反,请用正确的生成环境设置从 %_WINCEROOT% 运行主生成工具 (Cebuild.bat)。用正确的生成环境设置运行 Cebuild.bat 会生成正确的库并且为生成环境包含目录。对于您用于生成驱动程序的每个生成配置,从 %_WINCEROOT% 运行 Cebuild.bat。有关 Cebuild.ba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主生成工具。
这个摘自“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ms923754.aspx”

但是具体的,该这么做呢?

网友A:
把build OS 菜单下的copy file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uild OS 菜单下的copy file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 即可。

没有用啊,已经选了。估计要涉及到比较深入的编译和设置环境变量的

网友:
我就是这么做的。从来没有失败过,要么你的BSP问题

我一些师弟,昨晚告诉我,买了友善六七个mini2440,没有一个下载NK不蓝屏的——真是便宜没有好货,据说IIC程序都有很大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到是三星的官方的S3C2440CE5.0的BSP,暂时与硬件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uild OS 菜单下的copy file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 即可。

看来你没有看清我的问题。
你说的“copy file to release directory after build ”中的"release directory "是在具体工程下的Release文件夹!比如:E:\WINCE500\PBWorkspaces\my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

网友:
1.检查一下BSP下面的sources.cmn和BAT文件的设置看看
2.换一个以前好用的BSP试试看,确认是不是由于BSP导致的问题

网友:
ai
现在把PB5.0得弄坏了,得重装一次啊先。

网友:
我这里WinCE6,
这些文件是在sysgen winceos时的preproc阶段完成的,见
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makefile

//下面是preproc阶段的目标
preproc: makedirs 0409_base_resources fulllibc corecrtimplib coredll corelibc dllheap driverlibs $(CE_MODULES) includes files tokens nls tools

//下面是includes目标的动作
includes:
        @echo Processing include files
        $(SG_TOKENFILTER) $(SG_INPUT_ROOT)\sdk\inc\*.* $(SG_OUTPUT_ROOT)\sdk\inc
        $(SG_TOKENFILTER) $(SG_INPUT_ROOT)\oak\inc\*.* $(SG_OUTPUT_ROOT)\oak\inc
        $(SG_TOKENFILTER) $(SG_INPUT_ROOT)\ddk\inc\*.* $(SG_OUTPUT_ROOT)\ddk\inc
        copy $(SG_OUTPUT_ROOT)\sdk\inc\ceconfig.h $(SG_OUTPUT_ROOT)\oak\files\ceconfig.h

你可以在命令行里sysgen preproc, 然后看wince600\build.log, 搜ceconfig.h, 就知道上面的copy执行了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我使用的是“三星的官方的S3C2440CE5.0的BSP”么?这么BSP是很干净的BSP,所以BSP本身都没有被编译过。而且日子有点久远了,所以要适当修改以下BSP包根目录下的source文件:

--添加以下路径,对应BSP手册上第10页的第4项操作(把S3C2440A文件夹添加到WINCEROOT中):
INCLUDES=$(INCLUDES);$(_PUBLICROOT)\common\oak\csp\arm\samsung\S3C2440A\inc
--添加以下路径(对比的PB自带的2410SBP和第三方2440BSP而得):
INCLUDES=$(INCLUDES);$(_PLATFORMROOT)\common\src\inc;

    然后还要看看%WINCEROOT%\PUBLIC\COMMON\CESYSGEN路径下的makefile文件,是有和本PB版本的有何区别(其实也就是些组件声明和路径的问题);由于笔者安装的PB5.0是还未升级过任何补丁的,对照后发现没有需要对makefile文件修改;

    而且,新建第一个工程后,要先“build and sysgen”,要BSP也编译一次(因为该BSP的操作手册说要使用这个BSP包,需要对%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ARM\SAMSUNG和%WINCEROOT%\\PUBLIC\COMMON\CESYSGEN及%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ARM\SAMSUNG这三个路径添加些文件)。

9楼的兄弟,提出的方法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