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加载的问题!?

楼主:
WINCE加载驱动是不是从注册表中查找所有的DLL然后把它们加载起来呀!具体是怎么加载的呀?

网友:
1)加载驱动。在当系统启动时,设备管理器的regEnum.dll负责搜寻注册表的HKEY_LOCAL_MACHINE\Driver\BuiltIn键下面的子键,并逐一加载子键下的每个驱动,此过程叫BusEnum。2)设备管理器从注册表的dll键值中获取驱动程序所在的DLL文件名。3)设备管理器调用LoadDriver()函数把DLL加载到自己的虚拟地址空间内。4)设备管理器在注册表的HKEY_LOCAL_MACHINE\Driver\Active下面,记录所有已经加载的驱动程序。5)设备管理器调用驱动中的XXX_Init()函数。6)在XXX_Init()中,通常对硬件进行一些基本的初始化操作.

呵呵,前两天刚刚看到的.

网友:
由device.exe 加载的设备驱动就像楼上说的,还有些驱动比如文件系统驱动由file.exe加载,或者触摸屏,LCD等不是由device.exe加载的驱动就有各自的比较特殊的加载方式,但基本上都是读注册表得到相应信息

网友:
请问一下:触摸屏,LCD还有蓝牙驱动是怎么加载的呀?

网友:
可以查看pB的help文档~一般的驱动加载里面都有详细描述~~一搜就能找到~

网友:
加载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驱动名不一样而已。一般触摸会是touch.dll,lcd会是display.dll,蓝牙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