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摆的倾斜角度

楼主(2008-08-28):
测量摆的倾斜角度
希望大家多给建议:
我想测量一个垂直的摆的倾斜角度,倾斜到一定角度就报警。该怎么设计呢?
测量

网友A:
方案一:
使用光电编码器+正交解码芯片
当光电编码器的脉冲输出大于一定数值时报警
方案二:
使用旋转电位计+AD电路
电位计在转角不同时输出不同电平,用AD采入,再做处理即可;
一般说来方案一的精度要好于方案二,但就成本而言,方案二要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