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GTM900B的开发

楼主:
最近相当的崩溃阿,设计一点进展都没有,只好来求助各路达人了。

我要实现一个远程监控系统,终端与中心采用GPRS通信。目前我负责终端采集和通信部分。通信采用了华为的GPRS模块GTM900,自带TCP/IP协议的。我知道,只要用单片机串口写AT命令给模块就好了,说是这样容易,但是有的问题就是得不到验证,很不顺利。

硬件部分,是按照一个典型应用电路做的,网上能找到的就是那个版本。我只用UART以不串口通信部分,相当于说只连接了这部分电路。SIM卡是买的一个神州行的号,回来用手机开通了GPRS业务。我想硬件的部分应该就这些了。

软件的第一步是开启GPRS模块。按照开机流程PWON引脚的时序,实现了这一步。

开机后,LPG接口输出信号表示了:无SIM 卡,或未输入PIN 码,或在搜网过程中(这个定义在datasheet中)。SIM卡有了,那后两种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我开始写AT命令。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验证出,单片机向模块写AT命令是正确的,如AT。
但是单片机接收模块的返回信息,如OK,我怎么也收不到,也不知道那样来验证,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模块的问题?
这一步我是先发AT命令:AT(回车换行),然后终端接收一个字符,判断是否为“O”,如果是,有个指示灯亮。实验的结果是指示灯不亮。但是理论来说,发AT,返回只有OK,我不知道我哪里错了。

还有一个担忧,最后怎么给人演示的问题。做的是终端部分,要看演示的人肯定是对网络传输到第传了没有,我怎么拿给人看,证明给人家呢?自己还比较贪心,希望有个非常简单的中心系统管理软件,可以做到演示的目的。可是终端才只开了个头,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好难啊。

最后寻人,做过GPRS,尤其是GTM900的达人,能够提供帮助,技术指导等(可以有偿的,这个可商议)。有现成的程序最好啦~~
有意者站短吧,或者我的Q:280268162

不知道问题是否描述清楚了,够准确么。最近真的很着急,想把它有个大的进展。
不胜感激啦。

网友:
发现分给少了,不知道怎么加分了,有个帖子加分似乎用不了呢。大家不要介意阿,分肯定会给大家分好的。

网友:
还没有人来跟贴啊555

网友:
我自己顶起来 不好意思~

网友:
不知道华为的模块具体工作情况,但是我用的西门子MC55模块它会把你输入的命令也返回再加OK,你最好定义一个长点的数组,把模块的返回值都读出来,看看具体的返回值

网友:
华为的这款GPRS模块GTM900性价比很高,比西门子的MC55便宜200多元!
以前也是用的MC55,最近公司要节约成本,希望替换MC55,GTM900是个首选!关注中。。。

网友:
是么,公司才上的项目,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在弄,所以选了个稳定性比较高的,原来还考虑过SIM300,据说数据多了会不稳定,楼上的你们用的什么啊,MC55确实贵

网友:
这是让模块供应商来,先将模块调试通,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的。
技术支持啊@

网友:
关注关注~~~呵呵,eeworld登陆改版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