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超级终端发送AT命令发短信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我用W880I在UDP模式下发短信(不支持TEXT模式),输入了AT+CMGS之后,在提示符下输入了类似下面的信息:
at+cmgs=21
> 089168XXXXXXXXXXXX11000D91683118405057F000000006C8329BFD0E01  X部分为我的手机号码+F,经过两两对换的

但结果返回+CMS ERROR: 304
意思是不支持格式,郁闷  有没有人搞过?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GPRS部分送短信的啊?
给你看看这个参考。。希望有用。。。
at+cmgs=“这里应该有电话号码吧。。。”

For example:
1- Let's assume you want to directly send a new SMS to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number
+39338123456789. We suppose you already have set up the device for text SMS mode as described
on the previous paragraphs:
command:
AT+CMGS="+39338123456789"
response:
>
now you can insert the message text in IRA format (note that the IRA format and ASCII format
coincide for the alphabet characters but not for the other).
…. here will be inserted the SMS message text to be sent….
conclude text with the character CTRL-Z
response:
+CMGW: 4
OK
In this case, the new SMS was successfully sent to the SC and its network reference number is 4.
Do not confuse message reference with message index position, the first indicates the network
reference for identifying the sent message (the eventually requested status report will have the same
reference) while the second indicates the position where the message has eventually been stored in
memory.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兄弟你提供的指令是TEXT模式下的,这种模式我的手机不支持啊.

网友:
WM的系统?UDP模式不太了解。。mark下。等高手来帮忙吧

网友:
不是啊 索爱W880  非智能手机的,呵呵 呼唤高手。。。

网友:
加我QQ吧  471107069  我也是 研究 电脑病毒  和手机病毒 控制 这类的 希望能得到你的 帮助   记得注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