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驱动程序

楼主(2008-05-13):
64位驱动程序
1:64位驱动程序就是用64位来写,这句话怎么理解??????到底什么是64位驱动程序
2:64位操作系统位什么需要64位驱动程序??32位不行吗?怎么理解呀????
我不太懂硬件啊, 麻烦高手们解释下
驱动
操作系统
程序

网友A:
1、你只要知道是在写64位程序就可以了。
2、是操作系统要求的,64位的Windows不支持32位驱动,不是做不到,是要支持很麻烦,没必要浪费开发成本去支持它。

网友B:
用64为编译器编译出来的驱动应该就是你所说的64位驱动吧
很多Linux驱动都是同时兼容32位和64位,当然,对于不同的平台要用不同的编译器,尽管使用同一套代码
还有,就是用C来写驱动的时候,要注意你所使用的数据类型是不是与平台相关的,如long在不用的平台上长度是不同的

网友C:
别被64吓到,也就是指针长度发生变化,其他的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