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OS开发, 谢谢有经验的推荐一款开发板

楼主:
最好介绍一下推荐理由

网友:
没做过ARM

网友:
向你推荐一款好板子
AT2440EVB-II开发板是由核心板+底板结构方式的,核心板是六层板,尺寸为74x31mm,集成了CPU、64M SDRAM、2M NOR FLASH、64M NAND FLASH,采用四排双行插针1.27mm间距扩展方式,是目前公开结构最小的核心板之一,这种结构也是目前最可靠的扩展方式,对作为产品应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底板是四层板,尺寸为110x80mm,集成两个标准串口,100M网卡,USB主从口,音频输入输出,SD卡,红外线,引出I2C接口等,将三星S3C2440A CPU的接口标准完全扩展出来。
   所有布线均采用专业设计,完全符合主板高速运行的生产工艺。
特有功能:
 1.配有Linux2.6.18.2版本(QT:2.3.10)、Wince5.0版本的系统,提供源代码;
 2.WINCE特别提供 USB无线网卡驱动、USB 200万像素摄像头驱动(Linux2.6提供可实现远程监控程序)、CAM手机专用30万像素摄像头驱动;(注:此部分只提供驱动与测试DEMO,没有源代码;只负责设备能正常使用,不负责二次开发)
 3.LCD液晶驱动真彩屏分别有:夏普3.5'LCD, 夏普8'LCD, 日立7'LCD(导航专用宽频液晶屏)
 4.WINCE5.0串口己支持GPS接收器使用,特别提供USB下载方法,适合做产品者使用;
 5.WINCE5.0完成时钟修改后断电可保存的注册表问题;增加数据保存区,断电后数据不掉失。
 6.WINCE5.0增加全新ATBOOT.bin的USB自动下载功能,增加系统分区功能。
 7.WINCE5.0增加BSP中个性LOGO显示,方法简单容易,可以动手制作自己的LOGO。
 8.己推出ATBOOT USB口方式下载LINUX2.6内核到Nand flash的启动方法(可自动跳过FLASH坏道功能),可节省Nor flash.(12月10号,请到软件下载页下载,同时有相应的内核文件)
   特别备注:ATBOOT不提供源代码。
若有兴趣请联系:QQ:379396426,694680848,电话:0755-83753439

网友:
atmel 9200也不错,结构简单

网友:
你的系统要求是什么?

网友:
三星2410/ 244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