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在单片机中 用计数器0中断产生一秒的时间,在主函数死循环中用延时1-2秒(延时的作用主要是滤掉键盘的抖动,比如我的手打哆嗦,一秒内按了两次键盘,这样也算一次)监视键盘是否按下。这样如果在我按下键盘的时候,计数器0正好产生中断,那么我是不是就监测不到这个中断了?

网友:
编程思路很有问题。滤掉键盘的抖动不需要用延时这么笨的办法。
http://blog.ednchina.com/azmao/172310/message.aspx是一个经典的按键扫描程序。
主程序这样写
void main()
{
    Init();
    InitLCD();
    InitPara();
    SysTest();
        while(1)
        {        if(at50ms)
                {
                        at50ms = 0;   //50ms执行扫描程序一次
                        KeyScan();
                }
               if(KeyFlag != 1)  //1秒内无键盘处理
              {
                  if(KeyHit())
                {
                    //do something
                    KeyFlag=1;
                    timer1000ms = 0;
                    at1000ms = 1;    //启动1S定时
                }
              }
        }
}
定时中断程序10ms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        = 0;
        timer50ms++;

        timer1000ms++;
        if(timer50ms >= 5)
        {
                timer50ms = 0;
                at50ms = 1;
        }
        if(timer1000ms >= 100)
        {
                timer1000ms = 0;
                at1000ms = 1;
                KeyFlag=0;
        }
}
//判断是否有键
bit  KeyHit (void)
{
    bit hit;

    hit = (bit)(KeyNRead > 0) ? 1 : 0;
    return (hit);
}

网友:
中断是有优先级的,都有个先后顺序。。。

51里一般是两级

默认是外中断比时钟中断优先级要高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现在响应时钟中断,外中断来了,就把时钟中断打断,去响应外中断

然后回来响应时钟中断,然后再返回

如果正在响应外中断,这时候时钟中断来了,那不理,先弄完外中断。然后再响应时钟中断

其它的。。。

LZ你给适你的问题分析吧。

呵呵,别忘了把过程分离哈,谢谢

网友:
引用楼主 LongBow007 的帖子:
我在单片机中 用计数器0中断产生一秒的时间,在主函数死循环中用延时1-2秒(延时的作用主要是滤掉键盘的抖动,比如我的手打哆嗦,一秒内按了两次键盘,这样也算一次)监视键盘是否按下。这样如果在我按下键盘的时候,计数器0正好产生中断,那么我是不是就监测不到这个中断了?

楼主你按照常规的思维来想单片机的运行啊。
怎么可能延时2秒来做键盘去抖动呢?10ms就足够了。
一个但单片机在中途延时2秒,真的不可想象啊。

看看吧,如果是独立式键盘和矩阵式键盘的防止抖动,防止误判的方法就是重新读一次端口寄存器,如果端口值改变了就等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