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掉DOS窗口?

楼主:
我在WINCE OS里写了一个自启动批处理程序,每次CE OS启动后就自动打开CMD DOS执行了该程序,我希望DOS执行这个批处理文件后,自动关掉DOS窗口,
请问如何做?
前提:关掉DOS窗口时不能杀死那个批处理程序,让批处理程序在后台运行。
谢谢!!!

网友:
可以把显示时间设置为0

网友:
FIND windows然后DESTROY:)

网友:
在编镜像的时候去掉Shell and User Interface->Shell->Command Shell->Console Window试试。

网友:
引用楼主 xxjoyjn 的帖子:
我在WINCE OS里写了一个自启动批处理程序,每次CE OS启动后就自动打开CMD DOS执行了该程序,我希望DOS执行这个批处理文件后,自动关掉DOS窗口,
请问如何做?
前提:关掉DOS窗口时不能杀死那个批处理程序,让批处理程序在后台运行。
谢谢!!!

请问二楼的朋友,如何设置显示?在命令行里如何做?

网友:
修改Config.sys文件中menudefault的值为0

网友:
DOS命令exit就是退出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