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区设置出问题原因不知道在那里,模拟器上也一样,

楼主(2008-11-25):
时区设置出问题原因不知道在那里,模拟器上也一样,
WINCE6.0 在模拟器是编译完成,在控制面板中选择时区设置,出问题了,提示application CTLPNL.exe encountered a serious error and must shut down,
有没有碰到过的,有没有解块办法,有些人说可能是组件没有添加,不知道要添加那个组件才能支持,我看着和这个相关的都添加了
模拟器
组件
控制面板
error

网友A:
加了NMD UI组件没?加了把它去掉!

网友B:
你说的NMD UI 组件是Media中 的NMU UI组件吧,这个我没有选 着。

网友C:
记得上次不是说有人做出来的是OK的,你问一下那个人呗

网友D:
你是R2吗?
我用R2做了一个中文模拟器,没有问题。
你可以到这里下载来看看。

网友E:
我的是R2的版本,你具体的设置是怎么样的!

网友F:
有没有MSN留下个详细聊聊!

网友G:
我看了一下你的是可以,但我不知道我这里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不行呢,要添加什么组件或者和哪个组个把冲突了,
这个可是WINCE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