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5217116407454861476e8922

网友:
对了,还有这里
;    RAM    8C200000  01E00000  RAM
RAM    8C200000  02000000  RAM ---------------修改这里,因为内存变为128M SDRAM的原因。

真的好晕倒啊,怎么这样都会出现错误呢?

网友:
微软,我对你很无语,编译慢就算了

你还经常搞莫须有的编译错误,还有有些东西俺根本用不着,比如PXA系列的代码也狂编译,纯粹浪费我机器生命以及我的时间。
微软你干嘛不把这些做个选项呢,我不用就不编译啊。
日!微软。

网友:
我觉得还有微软!没有MS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还在那里玩泥巴呢!

网友:
这个错误和你的修改没有关系,和PB有关,PB有时候会发神经的,可以考虑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lz:你如何知道我的是从4.2升级到5.0的?我的确实是公司找人移植到5.0的。5.0的我好几次想下载一直下不成,找到的都是下载需要鸟币的。
你在哪里下的,能提供给地址给我吗?谢谢了。

另外config.bib文件不是简单改改就好的,要计算的。
你要考虑你的内存大小,映射的地址具体情况等等。

RAM大小+NK的大小+2M 应该是你的内容的总大小。

在NK前面有2M的预留空间,具体作用看config文件后面就知道了。

另外这个地址应该跟map.a文件里面定义的符合才行的。

你看看我blog里面的文章,里面的地址都是对应的。

网友:
另外这个错误确实跟这个没关系,我急得我上个月遇到过一次,不过我把工程目录清空,只留pbxml文件,然后再sysgen后就好了,估计是里面残留一些坏信息,因为我那时经常需要在64M和128M自己切换。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微软的一个bug了。后来我回家拿以前可以编译通过的BSP来编译,居然也不能编译了。同样的错误。
后来我就恢复了四次系统,结果都一样,后来我就我不照着编译选项来编译了(三星文档要求build and sysgen的)我就选sysgen。居然可以了,可是当我拿标准5.0BSP编译的时候又是有同样的错误。哎!后来重启,再sysgen可以生成NK了。我后来修改内存映射表以及config.bib,再sysgen又不行了,又重启,又可以了。怎么修改都可以通过。今天我拷来再电路板上运行正常。
constantine 我有三星的原版5.0BSP。证实可以用,并且上面介绍说支持KITL(我等系统起来后证实),你修改液晶以及串口波特率就可以了。
我已经留言给你,你加我MSN就可以了

网友:
后人要好好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导致我浪费了三四天时间。

网友:
加你msn了
我的也不能build and sysgen,一般也不用这个编译,太久了。

网友:
建议先不要修改config.bib等文件,新建一个简单的工程,有基本的显示输出即可。以便确定问题所在。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修改了config.bib如下东西,就出现问题了。
错误:在build.err看到C:\WINCE500\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怎么回事呢?
我修改config.bib的地方
MEMORY
    NK      80001000  01E00000  RAMIMAGE--这个本来是NK 80001000  01D00000 我看太小就改大点
;    RAM    8C200000  01E00000  RAM
RAM    8C200000  020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

网友:
winnt.h...我上次是windows.h编译不过。。
解决办法是重装PB.。。。然后重新建立。全局重新Build,。。。因为整个windows.h文件损坏。
希望你的不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好几天不能上eeworld,郁闷。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