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做Telechips方案的,知道这个芯片的NAND Flash启动地址吗?

楼主:
听说Telechips方案和2440类似,可以用NAND启动,不过我不知道这个物理地址,那位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响应你,自己顶

网友:
不知道什么物理地址?NAND启动的物理地址?这个应该看cpu的Datasheet。
2440是将NAND的前4KB复制到内部的StepStone(内部SRAM,可直接空间寻址的),这个内部SRAM是映射在0x0000000的,所以CPU从0x000启动,就相当于从NAND的开始4KB启动了。

网友:
什么物理地址?

网友:
就是要把Bootloader烧下的那个开始地址

网友:
这个是有你的处理器决定的,不过一般都是从0地址开始。

网友:
不是0地址,我是从NAND Flash启动的,在系统复位的时候SOC会自动从某个固定的物理地址中读取一段Bootloader代码带SRAM,然后执行,从而启动代码

网友:
需要处理器支持,看处理器手册,3楼正解!

网友:
楼主做telechips方案的、?

网友:
是呀,楼上的也在做?

网友:
这个物理地址是由CPU决定的,应该看datasheet,或者跟FAE联系。

网友:
唉,问了卖开发板的人了,他们说这是保密的,不能告诉我们

网友:
你用是7801还是7901?

网友:
7901的,楼上的,你呢?

网友:
如果这个保密,那么他们应该会提供引导程序的镜像,就是启动时,系统会读到内部SRAM的那段程序。这个不是bootloader,而是用来加载bootloader的引导程序,就像PC上的BIOS一样。引导程序一般都是烧录在nand的从0开始的block里面,至于大小,要看引导SRAM能支持多大了。

bootloader烧录的位置由引导程序来决定,因为引导程序会将bootloader读到SRAM或者SDRAM(不是内部SRAM)中,并将系统控制权交给bootloader。

所以,你只需要知道引导程序和bootloader需要烧录到nand的哪个block就行。

网友:
唉,他们说要把NAND Flash有很多块不允许用户操作,防止产生意外,其实这个有啥好保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