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一款智能卡芯片是FLASH存储介质上实现FAT系统要怎么实现掉电保护?

楼主:
如题
最近在一款智能卡芯片上设计一个FAT系统,要如何实现掉电保护,导致系统数据丢失以保证系统完整性?
具体情况是:FLASH的擦除块是512B,我设计的蔟大小是64B。

请教各位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硬件上的问题咯
和你描述的这个没关系

你在软件上加个检测就可以了, 检测到断电了, 就用备用电源(大电容啥的),能保证系统能工作1-3秒,以够你完成数据保存

网友A:
多大的存储器啊,还要用FAT系统。
自定义结构就OK了

网友B:
flash 上一般用jffs文件系统, 考虑了平均磨损和数据安全问题.

网友C:
你哪个公司的?别跟我是一个公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存储器啊,还要用FAT系统。
自定义结构就OK了

是112的FLASH存储器。是采取FAT系统的原理,就是那张FAT表,应该不算复杂。
其他自定义结构你说的是链表结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ash 上一般用jffs文件系统, 考虑了平均磨损和数据安全问题.

智能卡的存储器菜112K,请问JFFS文件系统实现的代码量估计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哪个公司的?别跟我是一个公司吧。

呵呵,我是在电信子公司的。
你呢

网友:
我只能说我不是了,其他的就不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存储器啊,还要用FAT系统。
自定义结构就OK了

是112的FLASH存储器。是采取FAT系统的原理,就是那张FAT表,应该不算复杂。
其他自定义结构你说的是链表结构吗?

你说的这个,我都做过个类似的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