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18bpp LC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8-08-21):
WinCE 18bpp LCD驱动的问题
现在有一块18bpp(RGB666)的TFT屏,想在Windows Mobile6上点起来。可是发现Windows Mobile只支持16bpp和24bpp,并不支持18bpp。我应该怎么样做呢?十分感谢
怎么样
windows
Mobile

网友A:
就用24bpp,只用每个字节的低6位对应18bit即可。

网友B:
谢谢,那请问我要如何告诉OS我只用了低6bit呢?或者是否需要我在driver里面手动进行转换,把24bpp转换为18bpp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