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IOCTL_IR_TRANSMIT这个控制码是哪个驱动里面处 ...

楼主(2008-07-28):
有谁知道IOCTL_IR_TRANSMIT这个控制码是哪个驱动里面处理的?我最近做红外的过滤,遇到这个问题.
如题!
驱动

网友A:
是中间层的红外串口,具体驱动名字不确定,一般是IRData.dll之类的。在这个之下还有一层是硬件的红外串口层驱动。

网友B:
多谢shuiyan,你有没有甚么相关的资料可以介绍下,刚开始接触红外,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