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怎么利用超级终端把ADS1.2生成的BIN文件烧进FLASH中?

楼主:
小弟我现在正在学习S3C2410开发板,现在遇到难题!!
我想把ADS1.2生成的BIN文件烧到FLASH运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用UART0连接开发板,并且是烧进线性FLASH中的,既把开发板上的S1挑到右边,
但是出现的屏幕上的信息是是否进入Linux?当我选择NO的时候出现以下提示:
SMDK2410 #
由于厂家给的PDF上没有很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进行操作,还是请大侠赐教.
现在非常的着急.我使用的是CE开发!!

网友:
你说的的ADS1.2生成的BIN程序,是Bootloader,还是一般的程序?
如果是bootloader,2410的开发板是不是要通过JTAG才能烧到nor flash?

网友:
不同的板子,不同的用法,建议还是问厂家。

网友:
楼主搞错了。
超级终端不是用来下载的,而是通过串口发送命令给2410,控制2410。

至于bin文件可以使用三星提供的SJF2410,用JTAG下载到flash

也可以用DNW下载到内存,然后自己写程序实现flash固化。

——建议楼主熟读你的开发板手册。

网友:
就是一般的程序,但是PDF上面说无仿真器程序下载运行实验

网友:
如果有疑虑呢,就多找找几家的开发板文档来对比,就发现那几种方法了。

网友:
一般的程序,你看看当前使用的bootloader里面支持有哪些命令?
应该是先把bin下载到RAM,然后有写命令写入flash的

网友:
我做的是基本BP实验.上面没有说明
我直接问问公司就行了
开发板是由北京尔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OURS-2410BP
基础实验.

网友:
一般的程序,你看看当前使用的bootloader里面支持有哪些命令?
应该是先把bin下载到RAM,然后有写命令写入flash的
~~~~~~~~~~~~~~~~~~~~~~~~~~~~~~~~~~~~~~~~~~~~~~~~~~~~~!!!
上面说的对,先是把BIN下载到RAM,然后在下载到FLASH中.
请问怎么用指令用超级终端来实现BIN文件的下载,不能仿真器!!!

网友:
bootloader一般会支持USB或者是SD卡的Download
但还是没有想通LZ的Bin文件下载到设备上要怎么运行?要下载到Flash的哪个位置
你要搞清楚,如果把Bootloader冲坏了,你的设备就运行不了了

网友:
但是出现的屏幕上的信息是是否进入Linux?当我选择NO的时候出现以下提示:
SMDK2410 #
当你出现以上提示时,说明你班子的bootloader为UBOOT,UBOOT支持网络下载和USB下载但用的很少,你可以通过网络把你的程序下载到RAM中,在用擦除命令把FLASH中的代码擦除了,把你下载的复制过去,从其就行了,下次只能通过JTAG了,可以看下UBOOT的说明

网友:
UBOOT可以引导WINCE,我正在研究这东西,我的班子上有NOR所以就用UBOOT了.

网友:
楼主,这个比较简单,完全可以实现。

pc机的超级终端是将bin文件以二进制的形式传送给下位机的,那么我们写一个串口的程序,此程序的目的是将上位机发送的数据烧写到flash中,然后通过jtag将此程序下载到sdram中,那么此时下位机和上位机的通讯环境已经建立了。这样你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之前做的时候由于sjf2440不认识我的cpu,没办法自己按照上面的思路写了一个。

网友:
问题就是PC超级终端怎么给单片机发文件是吧

问题就是PC超级终端怎么给单片机发文件是吧。利用ZMODEM协议,网上下一个程序,在芯片里面跑起来作为接受端,超级终端就可以发文件给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