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下载WINCE BIN报错,那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下

楼主:
求助:我通过platform builter5.0下载WINCE nk.bin文件到ARM板中,提示如下错误:

Warning:  Debugger service map is set to none.  If your image has debugging support it may not boot properly.
Cannot access selected Device from service host.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其中网络连接是正常的,通过connectivity options查找设备能找到,并且显示正确IP. attach device时却没有进度显示

网友:
请多多支持哦

网友:
编译的时候不要选KITL,和kernel debugger
你多看数据手册。
你什么CPU?

网友:
编译时在Build options中没选KITL,kernel debugger
ARM是ATMEL AT91SAM9261

网友:
connectivity option时,是不是沒有选择查找到的设备?
双击Active Devices列表中查找到的设备名

网友:
connectivity option 中 download ,transport都选择ethernet. 并且Active Devices列出了连接的ARM板,我也正确选择了,并且IP地址都显示了,这说明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