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printf?串口输出。

楼主:
rt

网友:
用RETAILMSG这个函数输出好了

网友:
直接printf也可以的啊

网友:
RETAILMSG(1,(TEXT("ni hao ,lou zhu!!\r\n")));一定能打印出来

网友:
我搜索出来了:
#include
#include
void uart_printf(char* fmt,...)
{
        char   buffer[128];
        va_list va_params;
        va_start(va_params,fmt);
        vsprintf(buffer,fmt,va_params);
        va_end(va_params);
        //这样,buffer里存放的既是要输出的字符串,自己编写一个串口输出字符串的函数,导进去即可:
         uart_putstring(buffer);
        //这样就相当于printf("%s",bu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