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Received事件如何正确的得到想要的回复信息

楼主:
想做的事情是:每发一次“AT”指令到串口,等到串口返回的信息“OK”或是“ERROR”后,再执行下一条的AT指令
我想有两种方式:
1、用的是SerialPort里的DataReceived事件,但现在发一个命令,事件有时会被触发几次,可能在最后一次读取的字符串才是包含“OK”或是“ERROR”的字符串。DataReceived是用的辅助线程,那么在event被触发的同时,主程序会不会已经运行到发送下一条命令了,主程序里都还没有收到上条命令的回复。

2、在命令后面加Thread.Sleep(100),
就像这样:

sendCommand("AT\r");
Thread.Sleep(100);
sendCommand("AT+CMGF=0\r");
Thread.Sleep(100);
...
最后,事件触发时,读出sp.ReadExisting();的缓冲区里的字节,看到好象有些命令根本没有被执行。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Sleep.....怎么用这个呢?这个终端了你当前进程去做其他事情了。。。。。你在ontimer时间里做一个发送AT命令,然后使用的时候Settimer(NAME,1000);不用的时候Killtime(Name);

网友:
这个事件调用的是辅助线程,我想让主线程延迟一下,等辅助线程先得到返回数据

网友:
...我最怕用SLEEP。。很容易把目标硬件给干掉。。。我以前做I2C控制的一个外设也想用SLEEP延时,,结果硬件整个被关掉了。。。。最后自己写个循环来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