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的nk.bin文件通过eboot下载到开发板上之后终端出现这样的信息,系统无法启动,请教各位了!

楼主:
信息如下:
SACCST(0x00000300)
SACCEN(0x00000000)
SACCDIS(0x00000000)
STMSK addr(0x00460048)
SRMSK addr(0x0046004c)
SACCST addr(0x00460050)
SACCEN addr(0x00460054)
SACCDIS addr(0x00460058)
+CodecInit
+CodecConfigure
count1 = 0    count2 = 0
ID1 = 574d    ID2 = 4c12
ID1 = 574d    ID2 = 4c12
AC97_DIGITISER_1=0X0
AC97_DIGITISER_2=0Xc00f
AC97_DIGITISER_READ_BAK=0X0
HCD driver DLL attach
EHCD!HCD_Init
lpFormat->nChannels=2
lpFormat->wBitsPerSample=16
lpFormat->nSamplesPerSec=44100
fQueryFormatOnly
Set vol = 0xd0d
然后就一直是这样了,请教大家啊~

网友:
你修改了什么地方?
正常启动会怎么样打印信息?

网友:
我建立好开发板(xtp-d501)与pc的网络连接后通过eboot用网络下载nk.bin文件到nandflash中,
下载完毕后系统自动重新启动就,终端就给这样的提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的打印信息跟我不一样,办不了忙哦。

网友:
哎,下载image都正常,但是写入nandflash的时候终端的输出是:

INFO: Programming NandLoader to NAND complete.
WriteNandLoaderRegionToNand-
Press 'E' within 3 seconds to update NAND EBOOT image.
WriteRegionsToNand: writing EBOOT!
WriteEBootRegionToNand+
OEMIsFlashAddr dwAddr=0x88040000
INFO: Writing EBOOT image to NAND:
OEMIsFlashAddr dwAddr=0x88040000
FindFirstGoodBlock+
FindFirstGoodBlock-: dwBlock: 1
dwRegionStart:88040000 dwRegionLength:2555C dwImageStart:88240000 dwNumSectors: 75 dwBlock 1
FMD_EraseBlock(block = 1, addr = 0x40)
Writing block 1 sector 0x40 numSectors 64!
FMD_EraseBlock(block = 2, addr = 0x80)
Writing block 2 sector 0x80 numSectors 11!
INFO: Programming EBOOT to NAND cmplete.
WriteEBootRegionToNand-
INFO: OEMLaunch: Stored image to NAND.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Vir粞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袸NFO:OALLogSetZones: g_oalLogMask: 0xb
INFO:  PBC Version = 0x00FF

真是晕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觉得的是跳转失败啊!换个NK试一下!

网友:
我换了nk还是一样的信息输出啊!
真的是没辙了。

网友:
查看一下WinCE下的config.bib文件,里面有NK的起始地址看对不对,或者编译成另外一种版本(比如原来是Debug版的,换成Release版本)试试.

网友: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Vir粞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蜒袸NFO:OALLogSetZones: g_oalLogMask: 0xb

跳转的地址不对

网友:
你编译的NK如果是Debug版的,注意在编译选项里选上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MB

网友:
首先,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忙~
我的nk的大小是17.2M,编译的时候是Release版本的。
想问下如果是跳转的地址不对的话那么在哪里更改呢?我更新了eboot后下载nk就是这个样子了,之前系统能够起起来的。

网友:
以下是我的config.bib文件部分内容:

;     OS MEMORY MAP                       BOOTLOADER MEMORY MAP
;
;                   +---- 8800.0000 ----+
;       ARGS (4 KB) |                   | ARGS (4 KB)
;                   +---- 8800.1000 ----+
;                   |                   | NAND Scratch (20 KB)
;     VPU(332 KB)   |     8800.6000 ----+
;                   |                   |
;                   +-----880150000     | Bootloader Stack (216 KB)
;                   |                   |
;  Unused (1020 KB) |     8803.C000 ----+
;                   |                   | Bootloader Page Table (16 KB)
;                   |     8804.0000 ----+
;                   |                   | Bootloader Image (256 KB)
;                   |     8808.0000 ----+
;                   |                   | Bootloader RAM (512 KB)
;                   +---- 8810.0000 ----+
;         FB (1 MB) |                   | Framebuffer (1 MB)
;                   +---- 8820.0000 ----+
;                   |                   |
;                   |                   |
;                   |                   |
;   NK Code (48 MB) |                   |
;                   |                   |
;                   |                   |
;                   |                   |
;    **auto-size**  +---- 8B20.0000     | Flash Cache (126 MB)
;                   |                   |
;                   |                   |
;                   |                   |
;   NK RAM (78 MB)  |                   |
;                   |                   |
;                   |                   |
;                   |                   |
;                   +---- 9000.0000 ----+

网友:
唉,还没有解决~~着急啊~
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