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2148的usb virtualcom 功能会占用uart资源吗?

楼主:
我下了一个lpc2148 usb virtualcom的例程,跑了一下。 里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VirtuaCom 和 PhysicalCom之间的通讯,另一种是直接VirtualCom的下行通讯点灯和上行通讯,在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上发的信息提示。

第一种方式,当然是肯定用了uart资源;但是第二种方式,pc机直接usb口和板子的usb口相连,虚拟了一个串口功能,但是我板子单步调试察看时,发现,虽然是pc机用串口助手,并且打开串口助手的时候,串口设置会通过一个类似描述符的形式,通过usb线下发给板子mcu,然后mcu通过usb中断,接收到消息,然后会去设置uart0的相应寄存器(设置波特率,停止位这些,但是uart的pinsel功能我并没有使能)。 从代码上来看,虽然我没有使能uart功能,但是在设置低下虚拟串口功能的时候,是需要设置波特率的,波特率设置还是要用到实际的uart的寄存器。

那么我想问一下,usb virtualcom功能是不是实际上还是要占用一个相应的uart资源呢?

网友:
不会占用,已经解决了。

网友:
你怎么做的,老大!
CSW在LPC板子的什么地方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