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道谦,是新手.当时不了解这事请,请给次机会,必进......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我在用PB编译应用程序时,出现这错误,为什么?
工程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就入门的HelloWord,!编译这应用程序时,
出现BUILD: [01:0000000009:ERRORE]  prelink.bat failed - rc = 1

请教了!

上网查了相关信息,也没解决.帮帮忙.谢谢!

向各位道谦,是新手(因为好早就注册这帐号,当时好少上也很少提问,现转向计算机,觉得这网站真的很好).当时不了解这事请(结贴),请给次机会,结贴.....

gooogleman :强烈支持!零分帖子不回答。因为刚注册时候是200分的,如果这位仁兄接受别人帮助,又帮助别人的同时,是不会没有人的 发帖不接贴,只顾自己,这样的人才不回答,鉴定完毕。

谢谢你点悟了......感激!

请大家给次机会,让我帮助别人,相信同时能得到别人的帮助.乐于助人!

网友:
把Source文件贴出来看看吧. 我有时也用PB建,但没错误过.
prelink.bat本来就是空的,没关系.

网友:
我就直接新建个 A typical "Hello World" application!
Source文件就只有hello.cpp和hello.rc
hello.cpp:
// hello.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resource.h"

#define MAX_LOADSTRING 100

// Global Variables:
HINSTANCE hInst;                                                                // current instance
TCHAR szTitle[MAX_LOADSTRING];                                                                // The title bar text
TCHAR szWindowClass[MAX_LOADSTRING];                                                                // The title bar text

// Forward declarations of functions included in this code module:
ATOM                                MyRegisterClass(HINSTANCE hInstance);
BOOL                                InitInstance(HINSTANCE, int);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HWND, UINT, WPARAM, LPARAM);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TODO: Place code here.
        MSG msg;
        HACCEL hAccelTable;

        // Initialize global strings
        LoadString(hInstance, IDS_APP_TITLE, szTitle, MAX_LOADSTRING);
        LoadString(hInstance, IDC_hello, szWindowClass, MAX_LOADSTRING);
        MyRegisterClass(hInstance);

        // Perform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if (!InitInstance (hInstance, nCmdShow))
        {
                return FALSE;
        }

        hAccelTable = LoadAccelerators(hInstance, (LPCTSTR)IDC_hello);

        // Main message loop:
        while (GetMessage(&msg, NULL, 0, 0))
        {
                if (!TranslateAccelerator(msg.hwnd, hAccelTable, &msg))
                {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

        return msg.wParam;
}

//
//  FUNCTION: MyRegisterClass()
//
//  PURPOSE: Registers the window class.
//
//  COMMENTS:
//
//    This function and its usage is only necessary if you want this code
//    to be compatible with Win32 systems prior to the 'RegisterClassEx'
//    function that was added to Windows 95. It is important to call this function
//    so that the application will get 'well formed' small icons associated
//    with it.
//
ATOM MyRegisterClass(HINSTANCE hInstance)
{
        WNDCLASS wc;

    wc.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c.lpfnWndProc = (WNDPROC) Wnd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0;
    wc.hCursor = 0;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0;
    wc.lpszClassName = szWindowClass;

        return RegisterClass(&wc);
}

//
//   FUNCTION: InitInstance(HANDLE, int)
//
//   PURPOSE: Saves instance handle and creates main window
//
//   COMMENTS:
//
//        In this function, we save the instance handle in a global variable and
//        create and display the main program window.
//
BOOL InitInstance(HINSTANCE hInstance, int nCmdShow)
{
   HWND hWnd;

   hInst = hInstance; // Store instance handle in our global variable

   hWnd = CreateWindow(szWindowClass, szTitle, WS_VISIBLE,
      0, 0,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hWnd)
   {
      return FALSE;
   }

   ShowWindow(hWnd, nCmdShow);
   UpdateWindow(hWnd);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WndProc(HWND, unsigned, WORD, LONG)
//
//  PURPOSE:  Processes messages for the main window.
//
//  WM_COMMAND        -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menu
//  WM_PAINT        - Paint the main window
//  WM_DESTROY        - post a quit message and return
//
//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PAINTSTRUCT ps;
        HDC hdc;
        TCHAR szHello[MAX_LOADSTRING];
        LoadString(hInst, IDS_HELLO, szHello, MAX_LOADSTRING);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PAINT:
                        hdc = BeginPaint(hWnd, &ps);
                        // TODO: Add any drawing code here...
                        RECT rt;
                        GetClientRect(hWnd, &rt);
                        DrawText(hdc, szHello, _tcslen(szHello), &rt, DT_CENTER);
                        EndPaint(hWnd, &ps);
                        break;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0);
                        break;
                default:
                        return DefWindowProc(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
   return 0;
}

网友:
Build 信息:
--------------------Configuration: Samsung smdk2440: ARMV4I_Release--------------------
Starting Build: set WINCEREL=1&&build&&makeimg
==============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000:PROGC ] Checking for \WINCE500\sdk\bin\i386\srccheck.exe.
BUILD: [00:0000000001:PROGC ] SrcCheck exit code: 0 (dec).
BUILD: [00:0000000002:PROGC ] Compile and Link for ARM.
BUILD: [00:0000000003:PROGC ]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00:0000000004:PROGC ] Checking for SDK include directory: D:\WINCE500\sdk\ce\inc.
BUILD: [00:0000000005:PROGC ] Scan \WINCE500\PBWorkspaces\YC2440\HELLO2\
BUILD: [00:0000000009:PROGC ] Sav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YC2440\HELLO2\Build.dat.
BUILD: [00:0000000011:PROGC ] Compiling \WINCE500\PBWorkspaces\YC2440\HELLO2\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018:PROGC ] Create precompiled header StdAfx.h obj\ARMV4I\retail\StdAfx.obj D:\WINCE500\PBWorkspaces\YC2440\HELLO2\obj\ARMV4I\retail\StdAfx.pch
BUILD: [01:0000000021:PROGC ] Resource Compiling .\HELLO2.rc
BUILD: [01:0000000023:PROGC ] Compiling .\HELLO2.cpp
BUILD: [01:0000000028:ERRORE]  prelink.bat failed - rc = 1
BUILD: [00:0000000029: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030: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031:PROGC ] Resource                 1             0           0
BUILD: [00:0000000032: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033:PROGC ] Precomp Header           1             0           0
BUILD: [00:0000000034:PROGC ] C/Cpp/Cxx                1             0           0
BUILD: [00:0000000035:PROGC ] Assembl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36:PROGC ] Static Librari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37:PROGC ] Dll's                    0             0           0
BUILD: [00:0000000038: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39: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040: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041:PROGC ] Other                    0             0           1
BUILD: [00:0000000042:PROGC ]
BUILD: [00:0000000043:PROGC ] Total                    3             0           1
BUILD: [00:0000000044:PROGC ]
BUILD: [00:0000000045:PROGC ] 0 Warnings,  1 Errors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14 2005 13:54:39)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YC2440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汗,你贴的是代码, 我指的是Source文件, 还有就是Build.log也贴出来, 这两个文件都在那工程目录下.

网友:
Build.log信息: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000:PROGC ] Checking for \WINCE500\sdk\bin\i386\srccheck.exe.
BUILD: [00:0000000001:PROGC ] SrcCheck exit code: 0 (dec).
BUILD: [00:0000000002:PROGC ] Compile and Link for ARM.
BUILD: [00:0000000003:PROGC ] Load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YC2440\Hello\Build.dat.
BUILD: [00:0000000004: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05:PROGC ]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00:0000000006:PROGC ] Checking for SDK include directory: D:\WINCE500\sdk\ce\inc.
BUILD: [00:0000000007:PROGC ] Scan \WINCE500\PBWorkspaces\YC2440\Hello\
BUILD: [00:0000000008:PROG  ] ' prelink.bat'
BUILD: [01:0000000009:ERRORE]  prelink.bat failed - rc = 1
BUILD: [00:0000000010: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011: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012:PROGC ] Resource                 0             0           0
BUILD: [00:0000000013: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014: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15:PROGC ] C/Cpp/Cxx                0             0           0
BUILD: [00:0000000016:PROGC ] Assembl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17:PROGC ] Static Librari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18:PROGC ] Dll's                    0             0           0
BUILD: [00:0000000019: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20: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021: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022:PROGC ] Other                    0             0           1
BUILD: [00:0000000023:PROGC ]
BUILD: [00:0000000024:PROGC ] Total                    0             0           1
BUILD: [00:0000000025:PROGC ]
BUILD: [00:0000000026:PROGC ] 0 Warnings,  1 Errors

网友:
Source信息:
WINCEREL=1
RELEASETYPE=LOCAL
_ISV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TARGETNAME=hello
FILE_VIEW_ROOT_FOLDER= \
  ReadMe.txt \
  StdAfx.cpp \
  prelink.bat \
  postlink.bat \

FILE_VIEW_RESOURCE_FOLDER= \
  hello.ico \

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 \
  StdAfx.h \
  resource.h \
  hello.h \

SOURCES= \
  hello.cpp \
  hello.rc \

TARGETTYPE=PROGRAM
PRECOMPILED_CXX=1
PRECOMPILED_PCH=StdAfx.pch
TARGET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eddk.lib \

PRECOMPILED_OBJ=StdAfx.obj
PRECOMPILED_INCLUDE=StdAfx.h
POSTLINK_PASS_CMD=postlink.bat
PRELINK_PASS_CMD=prelink.bat
FILE_VIEW_PARAMETER_FOLDER= \
  hello.bib \
  hello.reg \
  hello.dat \
  hello.db \
  ProjSysgen.bat \

网友:
连接失败,但不清楚.菜鸟

网友:
唉呀, 看样子楼主还真不知什么叫Source文件.

算了, 估计你的source文件和我的差不多, 我的:

WINCEREL=1
RELEASETYPE=LOCAL
_ISV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TARGETNAME=Test
FILE_VIEW_ROOT_FOLDER= \
  ReadMe.txt \
  StdAfx.cpp \
  prelink.bat \
  postlink.bat \

FILE_VIEW_RESOURCE_FOLDER= \
  Test.ico \

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 \
  StdAfx.h \
  resource.h \
  Test.h \

SOURCES= \
  Test.cpp \
  Test.rc \

TARGETTYPE=PROGRAM
PRECOMPILED_CXX=1
PRECOMPILED_PCH=StdAfx.pch
TARGET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PRECOMPILED_OBJ=StdAfx.obj
PRECOMPILED_INCLUDE=StdAfx.h
POSTLINK_PASS_CMD=postlink.bat
PRELINK_PASS_CMD=prelink.bat
FILE_VIEW_PARAMETER_FOLDER= \
  Test.bib \
  Test.reg \
  Test.dat \
  Test.db \
  ProjSysgen.bat \

你的驱动等东西都可以编绎过吗? Sysgen成功了吗?

网友:
对.我的Sysgen成功!

会不会是我安装目录问题,我把wince5.0 安装到D盘里的!

网友:
source文件信息我发出来了啦.看了.和(9楼)你的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 现在看到了.

原因不知道了, 因为毕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我的wince5.0也在D盘, 没出现过问题的.

"PRELINK_PASS_CMD=prelink.bat" 你试着把这句去掉吧.

网友:
没事.也很感谢eagle1597 的回答!
不行.还弹出信息:
BUILD: [01:0000000016: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BWorkspaces\YC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eddk.lib'
BUILD: [01:0000000018: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网友A:
神了,为什么要在PB下开发应用程序啊,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了,为什么要在PB下开发应用程序啊,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不好用。

因为是新手.好多资料也是讲WINCE
请问gooogleman  有什么能指点下吓我?感激!

网友:
我用PB主要原因是应用程序中我想用到的一些API在EVC中不好用, 非要用LoadLibrary -> GetProcAddress 这种形式来用,
当然,一般的应用开发我都不用PB的, 现在改用vs2005了, 呵呵.

楼主弹出的出错信息越来越有意思了, lib找不到?

网友:
因为你刚说试去掉这一行字符?;
"PRELINK_PASS_CMD=prelink.bat" 你试着把这句去掉吧.

所以才弹出来的>!

网友:
那我试还原系统,把原来安装在D盘的WINCE删除,再重装WINCE5.0!看看.
     希望能找到这问题的办法!

网友:
那句错误是指rc问题吧

网友:
那我试还原系统,把原来安装在D盘的WINCE删除,再重装WINCE5.0!還是不行!

nbcool 你說的那句错误是指rc问题吧  是什麼意思?能解決嗎?

网友B:
楼主是按wizard生成的工程, rc不应该有问题啊.楼主公布QQ,论坛说得太慢.

网友:
  66567493  QQ!

   我都快疯了.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按wizard生成的工程, rc不应该有问题啊.楼主公布QQ,论坛说得太慢.

也只有eeworld才有这么热心的人,一般人看了会感动要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按wizard生成的工程, rc不应该有问题啊.楼主公布QQ,论坛说得太慢.

也只有eeworld才有这么热心的人,一般人看了会感动要死的。

真的很感谢他.!不知道他能否加我Q.!
  值得给他打分.请希望他别介绍!

网友:
这两天工作轻闲得要死, 在eeworld上狂转...嘿嘿..

网友:
原谅我一下,请教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