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05-27):
高手请进
大家好呀!!我今天想问一下大家一个有关usb接口的问题:我们学校机房中的电脑所有的usb接口都被禁止了,请问大家要怎样破解!!或者有什么好的破解这个的软件,还有就是那个接口被禁止是不是老师那台机子控制的?

网友A:
USB接口还在吗?如果在,那么重启机器,到BIOS里面的Advance里面看有没有相应的控制选项,有的主板直接就能禁止U盘。
如果BIOS里面无选项,那么就到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里面看有没有USB相关驱动。

网友B:
Bois 禁止了!需要输入管理员密码!

网友C:
看来机房的保密工作做的很好,阁下是不是想窃取机密呢?竟然这么大胆的在网上问,小心被监控。

网友D:
是高手就不会在这里问啦!!我只是想在我们的机房用移动磁盘下载一些东西而已!!!!

网友E:
能到DOS下吧,清一BIOS的密码就可以进了
找找超级兔子之类的软件,或下一个网吧管理类的软件,里面好像有硬件禁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