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cket pc里怎么样实现一个简单的浏览器

楼主:
pocket pc里怎么样实现一个简单的浏览器

网友:
有没有做过wince下浏览器的高手啊,指导一下啊

网友:
何为简单的浏览器?

网友:
pocket pc里面就哟浏览器呀。你是觉得不够简单?

那就象上面问的那样,简单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A:
你是不是要在程序里嵌入浏览器 ?
用IBrowser3*接口实现

CAxWindow* m_paxWindow;
IBrowser3* m_ipBrowser3;
CComPtr        m_ipHost;

hr = CoInitializeEx(NULL, 0);
if(!SUCCEEDED(hr))return FALSE;
if(!AtlAxWinInit()) return FALSE;
m_paxWindow = new CAxWindow();
m_paxWindow->Create(hwnd, &rc, _T("{698E3FCA-70C3-11D0-81E8-00A0C90AD20A}"), (WS_CHILD|WS_VISIBLE|WS_BORDER));
hr = m_paxWindow->QueryHost(&m_ipHost);
if(!SUCCEEDED(hr))return FALSE;
hr = m_paxWindow->QueryControl(IID_IBrowser3, (void**)&m_ipBrowser3);

网友:
最简单的使用 htmlview 控件,是个标准的win32控件
还用使用ATL调用COM,pocket pc SDK 的ATL下面有个例子 Minipie
在复杂点就是不用ATL,用C/C++来调用COM接口

网友:
不能用IE吗?

网友:
定制了就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要在程序里嵌入浏览器 ?
用IBrowser3*接口实现

CAxWindow* m_paxWindow;
IBrowser3* m_ipBrowser3;
CComPtr m_ipHost;

hr = CoInitializeEx(NULL, 0);
if(!SUCCEEDED(hr))return FALSE;
if(!AtlAxWinInit()) return FALSE;
m_paxWindow = new CAxWindow();
m_paxWindow->Create(hwnd, &rc, _T("{698E3FCA-70C3-11D0-81E8-00A0C90AD20A}"), (WS_CHILD|WS_VISIBLE|WS_BORDER));…

这是标准答案了,呵呵

网友:
不是要嵌入,是要自己写一个浏览器。6楼说的最靠边,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