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CE内核时,如何实现某个程序的自动运行?

楼主:
我想让一个程序在系统启动后就自动运行,需要设置哪些文件,如何设置?

初步设想如下:系统启动后,自动扫描每个文件夹,如果发现该程序(exe或者lnk),即运行该文件。

另外,想把原文件放在\windows目录下,lnk文件放到别的文件夹或者桌面,设置哪个文件(好像是DAT),如何实现?

平台:pb4.2

phb

网友:
哪需要那么麻烦???

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exe","\Windows\***.exe")

网友:
搜一下历史帖子吧

网友:
恩,谢谢两位,这就去查历史帖子:)

网友:
翻了N页历史帖子,找到答案了,再次感谢

等研究完历史帖子里的内容,结贴```

帖子的地址帖到下面,供有相同问题的后来者查阅:)

网友:
楼主好人,问完后还留个地址,赞一个!

网友:
这个偶做过,等等偶去电脑找找资料!!!

开机启动后能够看到桌面:

1. 假定Windows CE.NET目标工程目录为E:\Project\MyWinCE,并且工程已经Build成功,假定Windows CE.NET的应用为MyApp.exe(  T2程序  );

2. 将MyApp.exe复制到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3. 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如下内容: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用UE查看修改内容)

4. 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lnk,文件内容如下:10#\Windows\MyApp.exe (复制一个快捷方式到桌面,然后拖到UE中修改内容即可创建一个新的快捷方式),  MyApp.lnk文件也放入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5. 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如下内容:
MyApp.lnk $(_FLATRELEASEDIR)\MyApp.lnk NK H

6. 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dat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MyApp.lnk","\Windows\MyApp.lnk")

7. 修改MyWinCE工程的platform.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如下内容: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MyApp.lnk $(_FLATRELEASEDIR)\MyApp.lnk NK H  (注意:5.0  NK U)

8. Platform Builder IDE:【Build】->【Make Image】(记得千万不要Build或者Rebuild)
9. 成功后,得到的NK.bin(或NK.nb0)就包含了应用程序MyApp.exe和MyApp.lnk,当把相应的内核烧入开发板MyApp程序就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特:
Windows CE.NET的桌面确实漂亮,但是如果我们的嵌入式系统使用微软的桌面,总让我感觉不伦不类。因此,要想个办法,让我们的程序开机启动,把微软的那个桌面给替换掉。
     其中使用startup的快捷方式再加上隐藏任务栏的方法,效果非常的好,但是每次启动的时候,总是微软的桌面先出来,再启动我们的程序,感觉还是不爽。

开机直接运行程序
windows ce开机启动指定的程序
  修改Realse目录中的shell.reg
  [HKEY_LOCAL_MACHINE\init]下加入:
   “launch100”=“myapp.exe”
   “depend100”=hex: 14,00,1E,00即可。当然也可以在project.reg中添加。如果将“launch50”=“explorer.exe”换成自己的程序则系统没有explorer,也没有桌面等内容了。
串口通信源程序源代码  以及wince5.0下.net2.0的技术支持,  包含的源代码有EVC串口通信源程序.Vs2003 C# API编写的串口通信,VS2005 C# serialport编写,vc++串口通讯 以及每种语言的串口调试助手,桌面应用程序和WinCE平台上的应用程序等等!!!!
可以付费下载!!!!

我这里还有SQL CE数据库的C#编程和EVC编程,以及使用RDA架构远程访问数据库的Demo,还有摄像头驱动等驱动开发例子
可以先找我要源代码对应的程序,不诚者勿扰!!!!!  我的邮箱是:tfboo@163.com  QQ:619121698  想免费获得者的人勿扰!!!!

网友:
最近一直在忙公司里的一些问题,没能上来看看。现在总算一切安排妥当,可以来继续向大家学习咯~

结贴,谢楼上各位:)